SKF这些轴承为什么都没公差

楼主(2018-08-11):
米思米也是如此,厚度,内径什么的都没有公差,不明白

网友A:
这个是标准件,公差可以查机械手册。
米思米的我看了下,公差都是P0级,放在轴承目录的前几页说明了,后面就没再重复说了。厚度公差好像是没有

网友B:
轴承样本最前面或者最后面有公差的说明。设计的时候只要按照样本要求去设计安装位置就好了,轴承本身的公差一般都不用考虑的。

网友:
轴承尺寸的公差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样本最前面或者最后面有公差的说明。设计的时候只要按照样本要求去设计安装位置就好了,轴承本身的公差 ...

EN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件,公差可以查机械手册。
米思米的我看了下,公差都是P0级,放在轴承目录的前几页说明了,后面 ...

噢噢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认为轴承的内外径都是标准尺寸,没有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件,公差可以查机械手册。
米思米的我看了下,公差都是P0级,放在轴承目录的前几页说明了,后面 ...

厚度没有就按自由公差的。

网友:
没公差是不可能的^_^,一定会在那说明。

网友:
想说LZ你要它做什么?

网友:
每天都会来看看,能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