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硅胶垫自动上料预装

楼主(2018-08-11):
大家好!最近在想一台密封垫自动上料的设备,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下图的绿色薄硅胶垫,外形尺寸近似了一下,实物应该更小一些。总之这玩意非常小且薄,厚度0.35mm,目前制造工艺是用刀模裁成成品供货。
组装工艺要求把这个硅胶垫放到下图的盖子里对准盖子的中心孔和两个小的限位。
目前生产时插根限位针然后手工放,摇晃对准检查,费时费力,成了生产线的瓶颈工位。
现在的几个思路
1.来料提供一整张硅胶膜,设备来裁,落料的时候对准盖子,这里冲裁成型和落料不好设计
2.硅胶垫改成注塑成型的工艺,来料一张膜,硅胶垫只需要有东西冲一下就掉下来。这样简化上面冲裁结构,不过这个厚度不好注塑,还等供应商回复可行性。
3.机械手一个一个抓取上料,暂时不知道怎么抓好,生产节拍可能有点低
而且来料就是硅胶垫成品一包,它们会处于粘在一起的状况。需要一台类似弹簧分离机的设备打散它们或者人工先分离摆好。

其他奇葩想法就再说明了,还好这个项目也不是我负责。。。不过自己也还是想了一番觉得比较困难,想咨询一下大家有没什么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
   我们做过外径22,内径18,厚度0.5mm以内的黑色橡胶材质的垫子,也很软的。我们是用振动盘上料,然后机械手撑住孔,但是撑开的最大位置要小于孔径,爪子下面有一个倒刺似的东西挂住,然后抓取放到指定位置。
   这个去找振动盘厂家做做振动盘,振动盘搞定了都简单了,我们这个现在也还蛮稳定的,前期振动盘也改了好多次才成功的

网友:
简单说一下我刚想的一点:上料的话我会选整块的膜,然后自己冲裁成型,如果振动盘能像说的那样送料就最好了,后面可以用机械手配合相机对准位置放进去,这个我以前做过,比你这还薄,大概只有0.1mm,5*8的长宽,节拍也还好,大概4s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