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夹持蜂窝纸芯的夹具

楼主(2018-08-11):
(图片)

网友:
出个馊主意啊,做个板子,上面按照蜂窝板上的分布,布置一些孔,孔后面通压缩空气,孔出口接些管子,管子上套小气球。抓取的时候,管子插进蜂窝里,之后给气球充气,靠气球膨胀后的摩擦力抓取。

网友A:
两个平板就可以了吧

网友:
要求呢?横向、竖向夹持?

网友:
夹具夹紧力要轻,要保证不会夹持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平板就可以了吧

两个平板怎么加持?纸芯太软

网友(点评):
不得而知。期待lz进一步交代细节

网友:
平行夹取还是垂直夹取,最大蜂窝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