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感开关固定问题

楼主(2018-08-11):
用一个小气缸,内部加磁环,外部加俩磁感开关来 带动托板上的电机,打孔用的。
孔的深度固定为7.8mm。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
孔的深度经常变化,需要调节图上的① ②号螺丝。

但气缸回来的时候由于托板上的电机重,会产生后坐力 震动使 ③号 螺丝松动,导致磁感开关晃动,影响打孔深度。

后坐力这一块,我使用 液压阻尼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后坐力。

现在想改进两部分: A.① ② 处  调节的方式,有没有更方便稳固的方法?
                                B. ③处,固定磁感开关,有没有更好  不怕震动的方法?

网友:
气缸的重复定位精度能满足你的要求吗?如果振动太大,气缸回程用调速阀调慢一点。(用磁性开关来定位气缸的行程一般不可取)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本地做专机的给弄的结构,也不非常确定是否合理。请问如果不用磁性开关固定气缸的行程,还有更适合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点评):
限位,液压缓冲器+硬限位

网友(点评):
或者更换为可调行程气缸

网友(点评):
待会我搜下 可调行程气缸 。请问您说的硬限位是 控制深度尺寸的吗? 液压缓冲器用上了,能解决大部分的后坐力。

网友:
双螺母;
可调速节气阀,活塞杆上加缓冲。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 在 ①②处加双螺母。 加可调速节气阀。 有加到活塞杆上的缓冲吗?谢谢

网友:
可调行程缸怎么样?

网友A:
这种磁性开关不好用,热了容易变形,振动大点容易送;还是在气缸外单独加感应开关吧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请问在气缸外装什么样的感应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性开关不好用,热了容易变形,振动大点容易送;还是在气缸外单独加感应开关吧

做个L形支架,配两个方形的接近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L形支架,配两个方形的接近感应器

不好意思 能向西描述下吗?  方形接近开关还和气缸有联系吗?
是否需要把应限位焊接到滑台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能向西描述下吗?  方形接近开关还和气缸有联系吗?
是否需要把应限位焊接到滑台上?

锯床上看到过 您说的方形感应开关。是有个应限位,螺丝的,调节螺丝  达到固定锯床的龙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