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E现在主流版本是什么?有何优秀教程呢?

楼主(2018-08-11):
如题,使用Solidwork 多年,因工作需要,现学习Pro\E, 请老师指点一下:
  • 该下载哪个版本的软件呢?
  • 推荐本纸质教科书吧,比较优质的 ,国外的是不是要好点。网站上很多教程 不知道谁的更好一些。
  • 因为是搞自动化,不会涉及太多的曲面,无非是关于机加工件的绘制,及大型装配体的绘制等。

谢谢了

网友:
1什么叫主流版本,最新版本是creo5,各公司的正版软件是creo4,民间是creo3,还有少部分人还在用pro/e5
2哪有国外的,基本功能就那些,国产就够了
3既然是搞自动化,理应使用solidworks,除非贵司购买的正版软件是pro/e

网友(点评):
是的 公司购买正版的。 强制使用 还要上传图纸统一管理

网友(点评):
主要是侧重零件和工程图绘制之间的技巧。类似solid的属性编辑器。 零部件装配

网友:
马一下,求大神指点,小弟也需要学习

网友:
没有什么是拉伸/旋转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个!

网友(点评):
一次切不出 就多切几次对吧。

网友:
这是inventor的

网友:
这是SolidWorks的

网友:
以楼主的描述来看最好学这两个(或二选一)

网友:
公司购买的,就附带的软件培训的,附带的官方教材的

网友:
最近在学inventor 再炫耀一下

网友:
creo的教程林清安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上有视频

网友A:
这些都是在网上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在网上搜的

大神求分享

网友:
下几个图纸。自己一步步画一遍,啥都会了。而且不涉及曲面非常简单

补充内容 (2018-8-11 22:07):
看书的话太慢,也太枯燥。

网友:
感觉还是学基础的吧,看视频就行

网友(2018-10-01):
学最新版本

网友:
公司装的什么版本就学什么!

网友(2018-11-08):
盗版creo4.0

网友(2019-01-13):
creo界面从1.0到5.0变化不是很大,细节上的小功能变的挺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就选creo5.0 m030吧,这个是最新的,bug也可以接受。否则就creo3.0 m160,这个版本非常稳定了。

网友:
那个版本新用那个,跟PTC公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