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

楼主(2018-08-11):
手上有一个项目,如下图示,有一个转动体横着放,两头各压一块压盘,然后压盘跟着转动体一起转动。现在有两个问题:1、转动体任意放着;2、转动体的直径有所偏差。这样就导致转动体与两头压盘不同心,同心度偏差大到40-50mm不等。因此两端的压盘要做浮动的。关于这个浮动压盘用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比较好呢,求助各位坛友支下招,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要上照片才好说

网友A:
转动体空心还是实心?利用V型自定心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体空心还是实心?利用V型自定心原理

实心,转动体是布卷来的,软、有弹性,不是钢体,V型自定心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心,转动体是布卷来的,软、有弹性,不是钢体,V型自定心不适用

布卷中心没有纸轴,或者其他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卷中心没有纸轴,或者其他的轴?

没有,实心的。在转动体上下文章估计是行不通的,所以我想着把两头的压盘做成浮动的来解决同心度偏差的问题

网友B:
你说的转动体直径有所偏差,是什么意思?是它的轴线与转动中心线偏心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转动体直径有所偏差,是什么意思?是它的轴线与转动中心线偏心的意思吗?

我的转动体有很多个,每一个的直径大小不一样,如下图,转动体直接放在两条传动棍上,靠两条传动来带动它转动。转动体的两头有两块压盘压住,然后跟着转动体一起转,压盘的中心轴是固定的。这样就会导致每一个转动体与压盘的中心轴的同心度有偏差。我的意思是这个压盘怎么做能够克服压盘与转动体不同心的情况下使用,而不是说怎么做保证转动体与压盘同心。转动体的材质较软,有弹性,再加上生产工艺问题,很难做到直径大小都一样。

网友(2018-09-13):
引用 楼主:
我的转动体有很多个,每一个的直径大小不一样,如下图,转动体直接放在两条传动棍上,靠两条传动来带动它 ...

呵呵。。。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用万向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