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辆全液压转向系统的匹配

楼主(2018-08-11):
正在做一个井下辅助运输车液压系统,转向与制动系统打算用大排量齿轮泵,然后用优先阀优先转向,但领导说开式制动器不能这样设计,不知道是为什么,求助解答。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比较专业了,我没有了解的这么细。
但是这个井下辅运的制动系统是最重要的系统,涉及到人员安全的,它的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优先阀控制转向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这方面的设计可能更多要考虑可靠性,这个制动应该还是有冗余系统设计的,不使用优先阀应该也是考虑安全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比较专业了,我没有了解的这么细。
但是这个井下辅运的制动系统是最重要的系统,涉及到人员安全 ...

你说的很对!这种环境工况,安全性的优先级最高,必须要有冗余设计,一般都要双保险才行。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问题再描述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