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12吨的料槽,耳轴直径多少

楼主(2018-08-12):
之前负重8吨,耳轴直径100,共四个耳轴。现改动,负重12吨,耳轴直径怎么算

网友:
给你个参考依据,吊耳的细节设计要求也有了。直径那一栏不用管看。

网友A:
这耳轴是空心的?

网友:
可以按照模具吊耳的负载要求设计,尽量选大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耳轴是空心的?

实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耳轴是空心的?

圆钢和厚壁无缝钢管都可以,不过要注意材质和焊接方法。尽量使用焊接性能比较好的材料,如A2或Q235。
尽量避免使用45钢等焊接性能差的,容易出现焊接缺陷。

如果只有45钢,焊接时要按照焊接要求,注意保温等。
厚壁无缝钢管和焊线高度大于基材厚度3-4倍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