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弹簧力值计算方法

楼主(2018-08-12):
不知道有没有合理的公式计算,还是只能实物检测

弹簧设计

弹簧设计

楼主:
下边是密圈,上边是疏圈,中间大,延伸到两边变小

网友:
这种弹簧有没有选型手册,通常弹簧的弹力都是刚度乘于压缩量。如果你这弹簧什么参数都没有,那只有实测了。

网友A:
截锥型螺旋弹簧承受截荷时,在簧圈接触前,力与变形成正比,特性曲线表现为直线;当载荷逐渐增加时,弹簧圈从大端开始出现并死,有效圈数相应减少,弹簧的刚度也逐渐增大,直到弹簧圈完全压并。这一阶段力与变形的关系呈非线性,特性曲线段为渐增型。

锥旋弹簧的刚度为变值,其锥角越大,弹簧的自類率的变化率越高,对于缓和或者消除共振有利.与圆柱螺旋弹簧相比,在系统的外廓尺寸下,它能承受较大的载荷,并可以产生较大的变形,而且全压缩高度比较小在受力时,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与圆柱螺旋弹簧相比,截锥螺旋弹簧具有较大的横向稳定性。

截锥螺旋弹簧可以分成等节距型和等螺旋升角型两种,弹簧材料的截面为圆形。它的弹簧丝轴线为一条空间螺旋线。螺旋线在与其形成的圆锥中心线相重直的承面上的投影是一条阿基米德探旋线。

等节距型和等螺旋升角型的截锥螺旋弹簧都有计算公式。给你个参考,自己去研究。

你这个弹簧有点像截锥型螺旋弹簧,又有点不完全是。

网友:
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锥型螺旋弹簧承受截荷时,在簧圈接触前,力与变形成正比,特性曲线表现为直线;当载荷逐渐增加时 ...

就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