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出电缸的实时推力并输出给PLC ?

楼主(2018-08-13):
如题有个机构需要用电缸压入两种东西,第一种压入力不能少于700N,第二种不能少于600N。我想用同一个电缸完成,由于压入位置精度有要求,暂不考虑重力传感器。我查了资料有的电缸可以设置一个压力点或者一个压力范围,有没有大神知道有两个压力点输出的电缸,或者有什么其他好的方发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电缸的话,可以对让电机开启扭力模式

扭矩模式在我这个情况下用不了吧,扭矩模式是控制电机的输出力,不能反馈电机的负载力吧。

网友:
用两根弹簧就行,加机械限位,加光电开关。
和级进模那个意思差不多,难点在于你得熟悉弹簧设计。

网友B:
位置度有要求为什么不能用称重传感器?我们做的转子压轴承的,一次两个轴承,压入精度要求在0.03以内,压力也要在一个范围之内,都可以视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扭矩模式在我这个情况下用不了吧,扭矩模式是控制电机的输出力,不能反馈电机的负载力吧。

同一个概念,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度有要求为什么不能用称重传感器?我们做的转子压轴承的,一次两个轴承,压入精度要求在0.03以内,压力 ...

称重传感器不是要发生形变才能反馈压力大小吗?这样位置怎么确定啊,加补偿吗?我这个压入力是要大于700N,实际压入力不确定的,最大压入力为2000N,这样位置精度怎么确认咧。

网友D:
伺服电缸?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概念,可以用啊

我理解的扭矩模式是设定好扭矩之后,负载大于所设定的扭矩电机就会停止,不是这样的吗?还是负载大于设定扭力之后会输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称重传感器不是要发生形变才能反馈压力大小吗?这样位置怎么确定啊,加补偿吗?我这个压入力是要大于700N ...

楼主对力传感器额概念有问题。装上这种力传感器就可实时读出力值,和位置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扭矩模式是设定好扭矩之后,负载大于所设定的扭矩电机就会停止,不是这样的吗?还是负载大于设定 ...

可以实时输出扭矩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缸?什么型号?

IAI的电缸型号不是关键,主要是看控制器,有的电缸控制器可以输出扭矩限制信号。比如IAI的SCON-CA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力传感器额概念有问题。装上这种力传感器就可实时读出力值,和位置没关系

  重力传感器就是利用了其内部的由于加速度造成的晶体变形这个特性。由于这个变形会产生电压,只要计算出产生电压和所施加的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将加速度转化成电压输出。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方法来制作加速度传感器,比如电容效应,热气泡效应,光效应,但是其最基本的原理都是由于加速度产生某个介质产生形变,通过测量其变形量并用相关电路转化成电压输出。
是我理解有问题吗?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让感应片发生变形来改变电压大小吗?

网友E:
传感器可以读取压力大小,然后怎么反馈电机控制压力输出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时输出扭矩值啊

可以实时输出扭矩值吗,您说的输出是控制器上的实时负载显示,还是说可以输出模拟量电压,如果是输出模拟量电压的话PLC是不是要加模块啊,加什么样的模块咧。还是说伺服控制器可以设定扭力值,到达扭矩后输出信号给PLC。其实我要求的就是压入力达到600N和700N的时候能给PLC一个信号,让我知道压入的产品合不合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力传感器就是利用了其内部的由于加速度造成的晶体变形这个特性。由于这个变形会产生电压,只要计算出 ...

是有点问题,一般不是加速度概念,是变形或应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实时输出扭矩值吗,您说的输出是控制器上的实时负载显示,还是说可以输出模拟量电压,如果是输出模拟 ...

这个要看具体控制器-电缸产品的开放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可以读取压力大小,然后怎么反馈电机控制压力输出是难点

电缸压入力不需要控制,就是最大推力工作,选电缸主要是有位置精度,大缸径的气缸加位移传感器的话控制比较麻烦,而且大缸径气缸货期比较长,总体性价比不如用电缸。

网友:
扭矩控制一般精度不高,力传感器可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问题,一般不是加速度概念,是变形或应力

可能感应元件不一样吧。有不发生形变就能反馈压力大小的传感器吗?您有资料我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控制器-电缸产品的开放程度

所以我在找这种电缸控制器或者伺服控制器,您有知道的厂家或者型号吗?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感应元件不一样吧。有不发生形变就能反馈压力大小的传感器吗?您有资料我参考下吗?

这种名牌厂商很多的,可度一下,选微型的就可

网友:
电缸可以自带压力传感器的,如果没带压力传感器的话,可以外置压力传感器

网友:
压力有要求加压力传感器,位置有要求加位移传感器,都有要求压力和位移都加,更高要求可以增加位移和压力显示曲线的仪表。好一点的电缸压力位移都集成在软件上,设置参数就好,不同压装过程,设置不同的程序和参数

网友F(2019-02-19):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是,为啥不找我们这些专业做伺服电缸的人呢。。。搞不懂啦。

网友:
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可以实现你的功能。用模拟量控制。但是精度不高
想要获得高精度,可以再配合力传感器反馈调节。

网友G(2019-04-17):
楼主,你找到了这种类型电缸或者控制器型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是,为啥不找我们这些专业做伺服电缸的人呢。。。搞不懂啦。

因为你们经常服务不到位,有时候多问几个问题就不耐烦。除非是大公司,否则哪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找到了这种类型电缸或者控制器型号了吗?

没有找到,项目停了,也没有在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