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加速转矩计算公式确认,困惑了好久,特来求教

楼主(2018-08-13):
图片分别是三家伺服电机的加速扭矩计算公式,松下的和东方的公式不一样,上银的是一会和松下一样,一会和东方的一样,搞得好乱,所以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到底哪个公式是对的?先谢了

东方伺服

东方伺服

松下伺服

松下伺服

上银伺服

上银伺服

楼主:
公式中JL为负载转动惯量,J0、Jm均为电机惯量

网友A:
T=J*W=J*(2*PI*N/60t)=J*N/(9.55*t)
J为惯量,w为角加速度,PI=3.1415926 ,N为额定转速,t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的加速时间;转速我们都用r/min,
,仔细看单位,自己不会约分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J*W=J*(2*PI*N/60t)=J*N/(9.55*t)
J为惯量,w为角加速度,PI=3.1415926 ,N为额定转速,t电机达到额定 ...

你说的这个公式我知道,上面的资料里面有两种计算公式,我想问两个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哪一个是错的,看下图片这个公式对不对,这是第二种计算公式

楼主:
大佬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T=J*W=J*(2*PI*N/60t)=J*N/(9.55*t)
J为惯量,w为角加速度,PI=3.1415926 ,N为额定转速,t电机达到额定 ...

π

网友(2018-11-04):
计算好难懂啊,我也研究了很久,也还是不是很懂。好希望有个大神,拿个例子,套用下公式给讲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
拼的是数学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哎,脑袋如果疼了,就甩给供应商吧

网友B:
楼主研究清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研究清楚了没有

还没

网友(2019-06-18):
加速转矩——相当于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负载匀速运动状态,这时候电机的驱动转矩Tm要克服负载转矩TL(移动转矩)和惯量转矩(电机惯量及负载惯量),所以上面的公式就是负载转矩(移动转矩)+惯性转矩=电机要启动这套系统的启动转矩。当工作正常后,其实电机所需要的驱动力要比刚开始的启动转矩要小,这时候电机要停止的话,由于负载运行起来后也有惯性,这时候的电机只要克服负载的惯性力就可以了,所以需要的转矩就小,就可以减去负载转矩(移动转矩),得到电机实际需要的停止所要的停止转矩。——个人理解哈 ,个人觉得,按加上移动转矩这个公式计算,要安全点。

网友:
有新的分享吗

网友:
看那么多干嘛
原理都是一样的,直线运动是F=M a , 旋转运动就是M=J*a.
用白话讲就是直线运动力的大小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旋转运动是扭矩的大小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都是根据这个公式转化的,一定是国际单位制。加速度是米每二次方秒,角加速度是弧度每二次方秒。惯量是千克平方米。
用这个套一套都是对的。
再往深里研究,就得翻课本了。课本上有关于这个东西的推导。直线运动就不说了。旋转运动就是用位移公式表达任何一个位置的状态,然后对位移公式二次求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