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怎么提高硬度或则韧性?

楼主(2018-08-13):
我们现在需要用不锈钢301材质的0.5薄板来做隔膜,要求硬度在HRC29-33,本来这种材料就不好买,买来很多说是301,但是光谱仪分析都是304的。现在好不容易买到301材质的薄板,但是硬度只有HRC16多一点。求求各位大神,这个怎么提高301材质的硬度到HRC32?????

网友:
通常我们这边的工艺策划会安排奥氏体不锈钢一般通过加工进行硬化,如果只进行表面硬化处理,可以通过离子渗氮处理,此类材料均能通过离子渗氮提高表面硬度,耐蚀性还会进一步提升。

网友(点评):
冷作硬化,离子渗氮?

网友:
这个硬度不锈钢热处理应该可以达到的,具体工艺不太清楚。
关于不锈钢的热处理资料社区也很多了,
不锈钢热处理工艺资料
http://www.cmiw.cn/thread-202362-1-1.html

网友(2021-09-07):
第一个办法,冷作硬化,第二固溶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