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便于上下调整设备的结构

楼主(2018-08-13):
各位前辈好:如图所示 我最近设计的一个调整护膝上下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在往下调整过程中,护膝会出现快速下降,不易控制的现象。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更好的机构或者结构能改变现在这个状况吗。护膝在使用过程中必须静止稳定不动

楼主:
前端的整体结构都可以变化。现在是能上下调整,希望各位前辈能不能设计出左右调整

网友A:
可以用齿轮齿条调节,齿轮做的紧一些,不过调节速度没你的这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齿轮齿条调节,齿轮做的紧一些,不过调节速度没你的这个快

但是齿轮齿条没有锁紧的作用啊,在使用过程中 会不会出现下滑现象?

网友B:
采用丝杠螺母型式上下移动,只要手摇旋转丝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丝杠螺母型式上下移动,只要手摇旋转丝杠就可以了

同意

网友:
装个随意停气弹簧?就是加点线性的阻尼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