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机器人视觉引导定位然后对坐标装配的PLC程序呢?

楼主(2018-08-13):
谁会做机器人视觉引导定位然后对坐标装配的PLC程序呢?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这块,有大神分享个类似的程序嘛?

网友:
LZ具体是什么应用?

网友A:
给你两个程序参考吧。
1.基于opencv的 找图形位置中心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engjc2001/10603901
2.pc与plc串口通讯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engjc2001/97524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程序参考吧。
1.基于opencv的 找图形位置中心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engjc2001/1 ...

o(╥﹏╥)o

404

页面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o
404
页面找不到了

第一个刚上传,在审核中,等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程序参考吧。
1.基于opencv的 找图形位置中心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engjc2001/1 ...

谢谢,这是要有一个算法软件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要有一个算法软件嘛?

这程序调用的是opencv的库,开源免费的。要用好,比商业软件复杂些。

提供你一个思路及程序框架。

看你预算了。预算高,直接用基恩士的智能相机,开发时间大大节约,

低点用 halcon 之类,

再低就opencv了。当然时间成本会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调用的是opencv的库,开源免费的。要用好,比商业软件复杂些。

提供你一个思路及程序框架。

智能相机我们算法有,主要是了解PLC的程序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相机我们算法有,主要是了解PLC的程序怎么做

那就是通讯问题了。相机有了坐标,怎么告诉plc的事情了。
那就和触摸屏 和 plc通信差不多了。

相机通信修改具体的数据软元即可, 而plc定位读取响应的软元即可。

网友C:
PLC程序应该算是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程序应该算是简单的吧?

不太懂这一块,想找个程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