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件图、装配图和部装图的定义有国家标准吗?

楼主(2018-08-13):
供应商的一台设备验收,技术协议上写明要提供装配图,供应商以部装图不是装配图为由拒绝提供部装图,我想如果找到国标对此的定义就能驳倒他,百度找了好久没找到,只能求助广大社友

网友:
每个设备会有一个大的总装配图,然后是各个子部件,子部件里面还有子部件,当然也有零件,就像目录树一样,一般来说是零件组成部件,部件和零件组成总装配,,,其他零件组成单个部件的一张图叫部装图。当设备比较大,零件比较多,而用装配图不好全部显示的时候的设备局部装配图即一台完整机器的装配图叫总装配图。
它反映装配关系、主要零件的结构、各零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表达方法: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

网友A:
国家标准是不可能有的,你们签合同时如何约定的。

网友B:
人家卖设备给你使用,你要装配图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卖设备给你使用,你要装配图干嘛?

维修保养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是不可能有的,你们签合同时如何约定的。

提供设备安装的平面布置图、配管图、配线图、设备总图,装配图,电路图,主要材料清单,设备使用说明书(XXX使用说明书,XX使用说明书)

网友:
国标只是对图纸内容作了规范,并没有对合作双方图纸类型、数量等有规范,这个是双方在技术协议里要约定的。说一下:你们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

网友:
你这供应商很强势啊,我这做设备,说明书页码有一点不对都不能通过设备验收,不过进口设备用户只能人家给什么就是什么,一点脾气都没有

网友:
要安装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