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心铆钉自动化方案

楼主(2018-08-13):
一块250x180的钣金件上,随机分布(XY轴都不共线)18的实心和空心铆钉,(10个空心的已解决),实心铆钉不知如何解决
空心我有定位销,可以一个一个的把铆钉放到指定位置,然后移栽到压机下面进行铆压,但实心的这个方法行不通。请问实心的铆钉如何解决。

网友:
实心铆钉也要压机的吧,需要更换模芯

网友A:
你这种铆钉,我们新能源项目也用的很多,定位不在同一个面,得分两幅工装来铆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铆钉,我们新能源项目也用的很多,定位不在同一个面,得分两幅工装来铆接。

固定电池包的钣金底座?

网友:
这个实心铆钉压铆力多大?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多点铆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