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OD怎么用?

楼主(2018-08-13):
  插件装上后,打开SW。  new panel 和new frame是亮的,但是点了完全没反应,是我安装的不对吗?这个要怎么用?求指导。

网友:
重装下试试

网友A:
随着SWOOD直接集成到SolidWorks中,有几个痛点将不再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必要的图纸导出到DXF文件,处理不识别多主轴钻床超大型系统,每次从头开始花时间编程,。 SWOOD CAM可以快速调整来确定自己的切割工具,将它们添加到图书馆,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因此创建数据库预定义的工具,进一步丰富木材加工策略可以使用现成的技术与木材加工库“拖放,并提供了SolidWorks用户使用排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着SWOOD直接集成到SolidWorks中,有几个痛点将不再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必要的图纸导出到DXF文件,处理不识 ...

复读机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