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件的加工工序,谢谢啦

楼主(2018-08-13):
有车、铣。先线切割下料,然后怎么做,数量3件,对称孔下轴承H7,下面的孔H7, GHISA G20的材质,用的是45#钢

网友:
机械做的是尺寸精度不是只做样子,机械产品不是艺术品,
至于如何安排工艺,要根据图纸要求,给材料的情况方块料还是棒料,刀具还有你车间的设备情况来决定
这活要加工出这种样子用很多种方法都能满足

网友:
要看你有多少件,零件尺寸公差,材料要求,交货时间,有什么设备,工人操作水平,等等很多方面,没有这些条件那工艺可以天马行空,这个零件可以用3D打印来做

网友:
你的这个零件根据你的设备,比较简单的方法,1车下端的圆柱,以及下端孔2,线切割上端的方块耳子,线切割对称两个底孔3,铣床镗刀精加工对称孔
第二种方法,1车下端圆柱,2车床4爪找正车上端对称孔,3线切割上端外形

网友(点评):
两个对称的孔是不能线割的,中间有个立柱挡住钼丝通过。。

网友:
G20是钨钢吗?有钨钢就得有焊接工艺啊,还有最好上图纸,看着不复杂的。

网友:
楼主其实不要发图片,发个图纸才是重要的。。。

网友:
”GHISA G20的材质,用的是45#钢”,这句话读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材质?要把G20用45#钢代替还是其他别的意思?

工艺安排针对具体图纸说才有意义。

网友A:
零件设计的不太合理,线切割和车床都无法直接加工出来,还好是几件而已,建议组合加工啦。

网友:
直接高端车削中心简答H7精度随便保证

网友:
形位公差,基准等,需要图纸给出来,才能最后确定使用何种工艺,加工工序

网友:
主要还是得看图纸的尺寸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件设计的不太合理,线切割和车床都无法直接加工出来,还好是几件而已,建议组合加工啦。

先线切割再加工中心铣  怎么就做不合理了

补充内容 (2018-8-14 13:25):
主要还是看图纸要求   下面的圆柱精度高就车  不高的话也可以铣

网友:
车,卧铣加分度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线切割再加工中心铣  怎么就做不合理了

两个对称的孔是不能线割的,中间有个立柱挡住钼丝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对称的孔是不能线割的,中间有个立柱挡住钼丝通过。

谁说的孔  线割做?有精度的轴承孔  脑子有病啊去线切割
俩个孔有同心度的话就加工中心四轴做
没有四轴的话  三轴做 工装做的准一点  同心度也不会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孔  线割做?有精度的轴承孔  脑子有病啊去线切割
俩个孔有同心度的话就加工中心四轴做
没有四轴 ...

屌丝的苦恼 ,您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屌丝的苦恼 ,您说的对。

不要给我阴阳怪气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大致有了头绪,车间做了两次,总算有结果了,按照我们的能力和图纸要求,圆料铣出方形来,再做车下面的孔(普通车床全部到位),上面送出到加工中心做,包括做出形状来,对称的轴承孔和中间的孔。这是一个代工的产品,硬度计上面主轴座。

楼主:
关于材质的问题,图纸要求G20,实物用45#钢做的。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怎能安排加工工艺。

网友:
可以到淘宝的博富机械工作室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