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标注方法合理正确

楼主(2018-08-13):
孔和槽均布,那种标注方法合理正确,还是两种都可以。谢谢!

网友A:
基准问题

网友B:
都不正确

网友:
图一 去掉38°那个尺寸

网友:
看孔和槽有没有配合关系,选基准。加工其实都是计算坐标加工,角度都是拿来换算的。

网友:
握草,好像我们做过的一个内齿圈,跨座式单轨上面的

网友:
设计基准加工基准装配基准最好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问题

你说滴很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正确

就服你

网友:
同意基准问题

网友:
都不正确     你这尺寸应该都是均布的       但是你标的都没体现出来      如果精度有点要求的话   别把小数点后第一位省掉      不然累积到最后一个孔    误差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服你

那个38度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那个38度不准确应该是38.6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38度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那个38度不准确应该是38.6度

还有基准问题   应该都选择中心水平线做基准   孔和槽相对位置会更准确些 说的不对请指出 不要瞎点评

网友:
首先看基准,其次2的标法累计误差较大,另外干嘛用7个孔, 6个或8个不是好点么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为啥整个图是歪着的?强迫症表示真心不能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为啥整个图是歪着的?强迫症表示真心不能忍啊

您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图的视角摆错了,难怪看着乖乖的,视角摆正就会好标的多了。

网友F:
首先,图旋转一下,摆正了;其次,要体现均布,只标两个孔或槽别人不知道是均布;第三、看孔和槽有没有配合关系

网友:
尺寸没标注完全
仅就这两张中两个尺寸,上一张更合理

网友G:
把图转正,在轴线上的孔放到正上方,以此为基准,然后分别与一个孔和一个槽标注,数字-角度,我会这样子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图旋转一下,摆正了;其次,要体现均布,只标两个孔或槽别人不知道是均布;第三、看孔和槽有没有配合 ...

谢谢,主要是想知道槽的角度定位是与以孔为基准,还是以中心轴为基准。因为看到一张生产图,它是以孔为基准,提出异议。
回答说是孔和轴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图转正,在轴线上的孔放到正上方,以此为基准,然后分别与一个孔和一个槽标注,数字-角度,我会这样子标 ...

谢谢,主要是想知道槽的角度定位是与以孔为基准,还是以中心轴为基准。因为看到一张生产图,它是以孔为基准,提出异议。
回答说是孔和轴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为啥整个图是歪着的?强迫症表示真心不能忍啊

临时画的,没注意。
谢谢建议,下次注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图的视角摆错了,难怪看着乖乖的,视角摆正就会好标的多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