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毛刺设计,高手详细讲一下

楼主(2018-08-13):
最近听说一个词,无毛刺设计,大概意思就是设计出来的零件加工时没有毛刺(主要针对铸件),减少去毛刺的工作量和成本。请问大神,有这样的设计吗?有谁了解吗,能不能讲一讲?谢谢

网友:
冲压件听过,压铸件就目前是要二次处理的

网友:
减少分型毛刺到时可能,完全无毛刺,除非是吧分型设计到加工部位,否则难度非常之大,要控制模具结合面公差,还要保证操作的方便性

网友:
像四楼描述的,某些零件可以实现,所有零件都想实现的话,目测极难。

网友:
冲压设计的好,凸凹模间隙放的漂亮,那冲压件做出来确实是无毛刺的哈!

网友:
冲压件有这种可能,只要有机加工,就会产生毛刺,孔与孔之间的毛刺是最难去除的,零件是否需要冲压或者是机加工,和零件的数量有着绝对的关系,很难界定的

网友:
造成4#楼的,主要看产品及铸造工艺的可操作性。

网友:
被标题吸引进来了,无毛刺设计,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A:
加工毛刺出现的原因是两个面存在夹角,只有平滑过渡才能实现无毛刺,我能想到的就是加工处的拐角做成圆角,为了保证加工量可以做成圆角加凸台,加工时把凸台全加工掉,尽量正好加工到与圆角相切的那个平面,但是这样对铸造和划线的精度要求极高,这成本比去毛刺的成本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毛刺出现的原因是两个面存在夹角,只有平滑过渡才能实现无毛刺,我能想到的就是加工处的拐角做成圆角, ...

我知道两个面存在夹角的地方如何做无毛刺设计,铸造时将两个面之间的夹角做出铸造倒角或者倒圆角,倒角要比较大,使面经过精加工后还能留下倒角或者倒圆角。这样的设计就能大大减少加工平面时的毛刺,即使有毛刺也比较小,方便去除,加工后不用倒角了。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铸造件内部机加工孔道,如何设计能够减少毛刺吗?

网友:
谁知道指点下

网友(2019-06-04):
还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