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怎么安装标准零件库 在网上看到了就发出来了,希望可以帮到有用的人

楼主(2018-08-13):
       关于proe标准件库的几种安装方法简述 :在proe中,有时我们会用到一些重要零件,如:国标零件,及一些自定义的常用标准件;那么,要如何从proe中很方便的一下子找到这些零件及这些零件的目录?并且调用零件装配至组件保存后在下次打开时组件能成功打开,不出现失败现象呢?
 关于目前国内总体的标准库大体的安装方法;经本人总结大体有3种;
一. 简单型安装;
 直接建个搜索文件,在proe调用标准件后在下次打开时组件利用这个搜索文件找到调用之标准件使组件打开不失败。
二. 较复杂型安装;
 建菜单文件(*.mnu)并编辑菜单文件,在下次打开proe时用菜单文件找到标准件,使组件打开不失败;这个很多proe版本能用。
三. 复杂型安装(但使用最方便);
 编写proe植入程序,直接将国标库植入proe系统,使之紧密挂接。
 纵观以上3种安装方法,第三种使用最方便,但安装较麻烦。第二种最实用,因它几乎可与proe的所有版本挂接;但安装也较麻烦。
第一种安装较简单,但用起来不是那么直观方便;而当标准件库位置较多时容易出错,不易修改。
 下面我们就简单把这3种方法介绍一下:
第一种:
 1. 先设置proe库(pro/library)目录;配置文件:pro_library_dir 输入后点浏览找到你存放标准件库的位置。保存;
 2. 建搜索文件,文件名任意,可用中文名(当然,英文更没问题);可放置硬盘任意位置。建立方法见下:         建个*.txt格式文件(此文件在proe打开时起搜索作用),打开这个*.txt文件,把标准件库终端的完整地址(*prt、*asm、xxx......位置)输入文件;一行一个地址;如:F:\003-PROE\proe_GB_ku\MONLibs\GBLib\dianqi\xxx...
F:\003-PROE\proe_GB_ku\MONLibs\GBLib\gear\xxx...
 输入完毕后保存文件退出。
 3. 设置config.pro配置,打开proe选项,输入配置文件:search_path_file 点浏览找到上面建立的那个搜索文件打开并保存。
 标准件库的第一种安装方法就安装完毕,当你打开proe装配完标准件并在下次打开时你会发现它不会失败。
第二种:
 首先:你下载的国标库必须有“文件生成器:pbc.exe”。这个文件必须放在你的库目录里。然后做以下设置:
 1. 设置proe库(pro/library)目录;配置文件:pro_library_dir 输入后点浏览找到你存放标准件库的位置。保存。
注:库目录名可为中文名。但库内所有标准件文件必须为非中文名。
 2. 设置文件生成器的目录配置,配置文件:pro_catalog_dir 输入后点浏览找到你上面设置的库目录位置。保存。
 3. 再输入配置:save_objects 选 changed 项,保存。
 4. 设置系统变量:新建:pro_library_dir=你的库目录路径;如:pro_library_dir=F:\003-PROE\proe_GB_ku 。
 5. 建菜单搜索文件:后缀为*mnu文件;从库目录开始(库目录也要有),每个文件内必须有一个菜单文件,文件名就为上级文件名。
例:F:\003-PROE\proe_GB_ku的菜单文件就为:proe_GB_ku.mnu
 6. 编辑菜单文件,文件内容就为本文件内的所有文件名描述,当然,要按proe规定的格式编辑;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式呢?见下:
例:若 F:\003-PROE\proe_GB_ku 之 proe_GB_ku 文件内有3个文件:A

、B、C,那么对菜单文件 proe_GB_ku.mnu 的编辑内容
格式就为(用记事本打开):
proe_GB_ku    首行:上级文件名
#
#
A
齿轮       注释说明
#

法兰       注释说明
#
c
螺栓       注释说明
#
 若终端目录(*prt、*asm位置)也是同样方法编辑;见下:例:
gear     首行:上级文件名
#
#
noudin.prt  注:prt后不能有版本号。否则在你装配更改后零件将

从proe内消失
螺钉       注释说明
#
nuosuan.prt
螺栓       注释说明
#
zucen.asm      注:asm后不能有版本号。否则在你装配更改后零件

将从proe内消失
轴承       注释说明
#

特别说明:请一定按以上语法编辑,零件...等不能有版本号;每个文件内

必须有一个“*mnu”文件;否则出错。
 7. 运行“文件生成器:pbc.exe”,双击“pbc.exe”文件运行。

 OK,大功告成!此时打开proe点左侧库目录图标,你会看到,你刚才编辑

的*mnu文件内的注释说明及零件就出现了。
点装配,保存,退出,再打开proe,打开文件,你会发现,无失败现象!

 第三种:
 1. 首先,你必须先从网上下载到 hanzf 网友整理的:MONLibs 目前

国内最完整的国标库,共430mb,不小啊!
   然后把它解压到你认为适当的位置,

be50-0014221b798a/

 2. 在要安装国标库的硬盘根目录下建proe库目录文件,路径可为多级,

但必须全部是非中文名。
 3. 把刚解压出来的MONLibs文件内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库目录文件内,再把

所有剩余的国标文件夹复制到库目录的GBLib文件夹内,
 4. 打开proe,设置配置文件:例:若你的库目录文件夹在D盘,就为:见

下:
   配置文件:               设置路径:
     库目录配置:pro_library_dir

D:\MONLibs\ 此库目录可为更上一级;其余不能变。
           pro_catalog_dir

D:\MONLibs\
           pro_material_dir

D:\MONLibs\Materials
           PROTKDAT

D:\MONLibs\protk.dat 文件protk.dat为注册表文件,内容需编辑。
           save_objects          值:changed
 5. 编辑库目录内的注册表文件:protk.dat(记事本打开):
EXEC_FILE D:\MONLibs\MON3.dll (注:MON3.dll为proe3.0;proe4.0就

改为 MON4.dll)
TEXT_DIR D:\MONLibs\text
 6. 建系统变量:
   pro_library_dir=库目录位置(路径) 如:pro_library_dir=

D:proe_GB_KU\MONLibs\
   MONLIBS_DIR=D:\MONLibs    注:此项路径必须到 MONLibs 文

件;否则出错。
 7. 安装PROE安装目录下的\i486_nt\pvx\pvx.exe的“pvx.exe”,双击进

行安装,安装至 MONLibs 文件位置。
 8. 将MONLibs目录内文件 msvcr71.dll  mfc71.dll 复制到Windows系

统文件夹system32内。
   若是 proe WF4.0 就复制 msvcr80.dll  mfc80.dll , 上面为

proe WF3.0 文件。
 9. 运行 MONLibs 目录内的文件生成器“pbc.exe”,双击“pbc.exe”

运行,运行完毕后即安装 OK 。大功告成!

 修改权限:
 若对国标库修改,有几点规则:
 (1) 只能在瀑布菜单以外目录内:增加或删除、或变更、或修改、或变

更其顺序,方法为实行修改动作后同时修改目录内相应的
菜单文件“*mnu”的相关描述。
 (2) 瀑布菜单只能删除或变更顺序,不能增加。即瀑布菜单选项不能增

加,但可删除或变更顺序;
但瀑布菜单以外目录内文件可修改。
 瀑布菜单修改方法为:先在 D:\MONLibs\text\menus\ 之 menus 文件

内的 *mnu、与 *aux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作:删除、或变更顺序之内容编辑,语法格式一定要符合规则。然后再在

GBLib 文件夹内对相关文件变更或删除;
并修改其内的 *mnu 文件内容。语法一定要符合规则。
 修改完毕后;特别注意的一点,不管作什么修改,完后一定要运行文件生

成器“pbc.exe”。否则不会更新。
 即:作了变动后必须运行文件生成器“pbc.exe”更新,否则无反应。

注:国标库零件尺寸的修改:
 若你要对国标库内的零件作尺寸改动,一定要有下面这个动作:
 1. 先点文件、备份,备份至原位置,
 2. 再打开国标件改名;点文件、重命名改名;改名后再改尺寸,此时零

件就与国标库零件无关联!
   否则将改变国标零件尺寸。使标准件尺寸错乱!标准件也就毫无意义

了!
   切记!切记!

 至此,3种安装方法介绍完毕

网友A:
现在用proe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不客气,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proe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还好吧,有的人就只用Pro/E,我自己一开始用的是Solidworks,现在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proe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确实是,我们这用SolidWorks越来越多了。之前准备学SolidWorks,还是觉得proe好用,可能用proe习惯了

网友:
根本不会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