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槽零件加工及其价格?

楼主(2018-08-13):
诸位社友好。鄙人最近在做一个组件的结构优化,量产机用的,由于有耐腐蚀要求,所以改为了316L钝化,同时变更了结构。

但供应商说316L加工太慢,刀具折损率太高,因而价格过高,对于量产机而言就不太合适了。因此想请诸位帮忙看下,这个零件大致多少钱能拿下。

批量比较小,大概100-300个左右。

望不吝赐教

楼主:
螺纹部分问题可以忽略,没画

网友:
也可以开发一个定位夹具,批量加工中心铣削加工。

网友A:
楼主这是用走心机来做的吧,不锈钢确实是不太好做,成本一定会高的,准确价格真心不好估算,每个地方的加工不尽相同,如果这个零件的内三角的那个孔用电火花加工,加工费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用走心机来做的吧,不锈钢确实是不太好做,成本一定会高的,准确价格真心不好估算,每个地方的加工 ...

电火花里面孔粗糙度也达不到要求,供应商其实报价也正常,大概五六十的样子,深度方面每次最多进0.5mm,铣削得四十分钟。我就是想看看有其他好招没有,量产机对成本控制有点严格

网友B:
改成SUS303我们35元可以做下来。316L个人认为就没必要再钝化了    316的料是比较难加工

网友C:
303你35做下来,牛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火花里面孔粗糙度也达不到要求,供应商其实报价也正常,大概五六十的样子,深度方面每次最多进0.5mm,铣 ...

量产的加工费用会便宜很多,考虑过精铸后再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加工费用会便宜很多,考虑过精铸后再加工吗?

主要是没量,量过了1000/月,二三十就比较容易了,精密铸造后再加工,没询问过开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3你35做下来,牛人啊。

303耐腐蚀过不过 不过303确实好加工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SUS303我们35元可以做下来。316L个人认为就没必要再钝化了    316的料是比较难加工

现在基本都落在55-70之间,要改方案,这成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量,量过了1000/月,二三十就比较容易了,精密铸造后再加工,没询问过开模费。

1000/月有点少,无法均摊开模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