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不稳定,求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8-13):
自己设计了一台圆盘机,但分割器是用以前的机器拆下来的,现在有了明显间隙,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我目前打算加个气缸给圆盘定位,不知是否可行。

这是定位的部位

这是定位的部位

网友A:
可行是可行,就是圆盘开豁的形状和位置度要求要高了。

网友:
换一台新的

网友:
分割器间隙。。可以调一下。

网友B:
建议两侧平衡受力对顶,否则单边给力,反而坏的更快!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圆锥柱就可以了,这样制作简单

网友C:
分割器间隙。。可以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间隙。。可以调一下

怎么調?調原点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两侧平衡受力对顶,否则单边给力,反而坏的更快!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二次定位可以在第一次硬性定位上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是可行,就是圆盘开豁的形状和位置度要求要高了。

线割应该能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次定位可以在第一次硬性定位上纠正?

只是矫正一点间隙,幅度不大。

网友E:
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这样顶,对材质耐磨要求很高,用久了圆盘和顶块之间摩擦久了, 就也会有间隙了,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分割器

网友F:
这个气缸定位结构和我的一样,一摸一样,主要是你要加一个单向轴承,否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气缸定位结构和我的一样,一摸一样,主要是你要加一个单向轴承,否则不行

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这样顶,对材质耐磨要求很高,用久了圆盘和顶块之间摩擦久了, 就也会有间隙了,建 ...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要用楔形定位,建议使用专用限位块,米思米有定位用的限位块,不建议限位卡槽直接做到转盘上,加工难度提高不说,还会有磨损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
分割器间隙是可以调整的,有一对偏心的端盖,转动它可以调整间隙。

网友:
个人觉得用轴孔配合会更好,如果只是角度方向偏差,孔设计腰型孔。
不过不管怎么样,直接在转盘上开定位槽不合理,还是要加个耐磨有刚性的过渡件。轴孔配合也一样,买个腰型孔的套嵌在分度盘上。

网友F:
主轴上,因为你要用气缸定位,气缸就一定要是主轴转动,单向轴承就是一个棘轮类似的东西,还要加传感器,微信聊把,,我截图给你看下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上,因为你要用气缸定位,气缸就一定要是主轴转动,单向轴承就是一个棘轮类似的东西,还要加传感器, ...

好的,18942316712

网友:
凸轮分割器上加装定位装置,非标越来非标了,牛人不少。

网友:
如果用V形块强行定位,迫使凸轮分割器会逆向反推。这样长期使用对分割器损伤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两侧平衡受力对顶,否则单边给力,反而坏的更快!

想知道用这种结构,两个工件硬度都要高吧?

网友:
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1,分割器磨损了,能听到冲动的声音,更换;
2,分割器选小了,停止位左右微动,用手可感觉得到,向分割器厂家咨询,更换分割器。
加定位机构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