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圈加工

楼主(2018-08-13):
外径50,内径40,厚20,材料:硅胶。这么软的材料要如何加工,硅胶棒上车床加工完内孔就软了。

网友:
制作个刀模,外径50,内径40,然后把直径大一点的硅胶棒切成20mm厚的,用刀模冲压而成,或者用橡胶垂一砸就行

网友:
冲压和车床都行,主要看车间现场的工具。

网友A:
量小的话:普通车床
1、取短棒料,平一端面
2、车外圆尺寸成,宽度≥20+切断刀宽度+0.5
3、用A#工装箍住外圆(销孔向外)
4、车内孔成
5、上B#工装,(销定位)
6、掉个,卡工装,切断
7、平端面(切断效果好可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小的话:普通车床
1、取短棒料,平一端面
2、车外圆尺寸成,宽度≥20+切断刀宽度+0.5

有道理

网友:
都是砸的。找好垫铁即可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密封圈是怎么加工的,就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密封圈是怎么加工的,就是找不到资料.......

分材质,金属密封圈可以冲压,橡塑类的可以注塑

网友(点评):
金属的到还好理解,但有些橡胶的好像也是机加出来的

网友:
不就是根硅胶管吗?反正这东西加工出来也不可能有精度,
还不如某宝定做呢,我们弹簧外面的保护套就是某宝上面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密封圈是怎么加工的,就是找不到资料.......

塑料制品是加温后的原料注入型腔中,型腔的模板上有水道,利用水道冷却型腔的模板,使得型腔里的制品冷却定型.  橡胶制品跟塑料制品工艺就不同,橡胶是把炼胶后的常温料加入加温的模具型腔中经过加压后硫化成型,机加工的橡胶件一般是含胶量很少的制品,或者用刀片、砂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