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精简的程序安装问题

楼主(2018-08-13):
AUTOCAD精简版19/18/17,我怎么无法安装,安装时没有任何提示,i

网友:
都这么新了啊,我还在用2008

网友A:
我在用2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2007

我也用的2007
不过请问下,你的轴承,螺栓什么的用的块,还是什么插件什么的

网友:
你这肯定是安装包启动的方式不对,把鼠标放在安装图标上,右键属性,把兼容性改为你电脑现有的系统。

网友:
没必要用高版本。

网友B:
因为你的.net frameworks框架版本太低,根本不足以支撑新版本的运行,而完整版是自带.net frameworks安装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net frameworks框架版本太低,根本不足以支撑新版本的运行,而完整版是自带.net frameworks安装包 ...

那么我怎么安装才行啊

网友:
精简版CAD2016版 文件只有500M 百度云下载地址://pan.baidu.com/s/1WxgV4EBNolt0qg0MT95L2Q 密码:iv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