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强迫症,问个脑残问题

楼主(2018-08-13):
工装夹紧时,你们喜欢用回转夹紧缸还是直接摆动夹紧的?

网友:
普车,直接上卡盘扳手,拧,呵呵哈嘿!

网友(点评):
一些产品装配时的定位夹紧

网友:
做的多了,遇到问题多了,这个毛病自然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边标准都不让选旋转下压夹紧气缸,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坏掉。

网友:
旋转夹紧气缸比较专业点

网友:
应该看场合选择吧

网友:
首选回转夹紧,上下工件方便,但夹臂不能太长;特殊情况选择直接摆动夹紧

网友:
各有千秋,看实际使用场合,

网友:
一般用旋转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