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齿数必须互质吗,传动比整数的怎么办?

楼主(2018-08-14):
新人疑问,
齿轮啮合齿数必须互质吗,这样齿数比都是小数,那传动比整数的怎么办?

网友A:
如果这个传动比是必须保证的重要参数那就按整数做,并不是说齿轮必须互质,只是为了减少磨损尽量在设计上避免整数传动比,特殊情况也可以用整数的。如果传动比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凑一个四舍五入差不多是这个整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传动比是必须保证的重要参数那就按整数做,并不是说齿轮必须互质,只是为了减少磨损尽量在设计上避 ...

谢谢您的回复,明白了。不过这个传动比还是想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传动比是必须保证的重要参数那就按整数做,并不是说齿轮必须互质,只是为了减少磨损尽量在设计上避 ...

您好,想再咨询一个问题,开始设计齿轮初定模数时,有没有什么依据参照?比如根据传递的扭矩,功率什么的怎样进行初步选取???(想在设计完成再根据设计完的齿轮核算其强度,一开始根据强度要求计算模数太复杂了,没搞很懂)

网友(点评):
先估模数再校核。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刚从学校出来,职场菜鸟,问题多多~~~~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从学校出来,职场菜鸟,问题多多~~~~大神们不吝赐教

优先保证速比,然后考虑磨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再咨询一个问题,开始设计齿轮初定模数时,有没有什么依据参照?比如根据传递的扭矩,功率什么的 ...

看机械设计手册吧,具体我不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再咨询一个问题,开始设计齿轮初定模数时,有没有什么依据参照?比如根据传递的扭矩,功率什么的 ...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大学课本上也有,有公式的,根据齿根弯曲强度和齿面疲劳强度计算,带入已知参数,会有个参考值,最后在进行验证,比较啰嗦,看着示例的步骤一步步来就行,一般不太重要的齿轮可以自己估算一个也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大学课本上也有,有公式的,根据齿根弯曲强度和齿面疲劳强度计算,带入已知参数,会有 ...

对的,是有,比较繁琐,计算的很糟心,希望以后做个EXCEL计算器。我是想问问一般已知的设计条件都是输入的功率啊,扭矩啊等等,想看看有没有大致能对应的,设计完了再校核强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