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件热处理后直线度变差很多?

楼主(2018-08-14):
     各位大侠,我这有批杆件热处理后直线度从0.08/250  变到30/250 感觉变化好大,材料35钢直径12.6mm 左右,热处理前都有经过矫直,
为什么变化那么大呢?

补充内容 (2018-8-18 11:09):
我们产品是原材料拉拔后经过矫直冲切后得到,那现在我是解决我材料内应力问题,还是更改我热处理工艺靠谱点呢?

补充内容 (2018-8-21 13:13):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以前同种规格原材料矫直后有缩短量,现在就基本没有,是否材料化学成分变化影响材料内应力变化,如 C

网友A:
热处理都会发生形变,轴越细,时间越长,变化越大,很多热处理后都需要再整形

网友B:
淬火吗?很正常啊

网友:
1、热处理一定会变形;2、热处理变形可以控制,至少不会太离谱

网友:
热处理后都会变形的,只是变形量大小的问题。

网友:
变形太大那时热处理厂工艺不行。之前公司500*600板材热处理后变形0.3-0.5,不理想,发到上海热处理后0.15-0.3,还是不理想,发到日本,回来后一量,卧槽,只有0.02-0.05

网友:
热处理变形是很正常的,不过这种变形尺寸确实有点大

网友:
热处理 内力释放 变形 正常 不正常的是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吗?很正常啊

是淬火,但是奇怪的是分批次,有好,有坏,我们这有拉拔工序,有怀疑材料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都会发生形变,轴越细,时间越长,变化越大,很多热处理后都需要再整形

我们是感应淬火,后面跟着矫直工序,

网友:
工艺很关键,但变形是绝对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

网友:
30,我没看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