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动上料供料的方式

楼主(2018-08-14):
目前正在设计一个自动化方案,这些物料的体积较大,正在想如何实现能够自动上料,请教各位大神了

150*70(L*W)

150*70(L*W)

110*50(L*W)

110*50(L*W)

220*110(L*W)

220*110(L*W)

220*110(L*W)

220*110(L*W)

220*110(L*W)

220*110(L*W)

网友:
来料是如何的呢?

楼主:
来料都是就是周转箱随意摆放的,不算特别整齐的

网友:
周转箱+相机+吸盘

网友A:
lz应该在前道工序就考虑后面自动取料的问题。

你这个产品,还要防刮花,前面规范摆放,肯定有利无弊。

网友:
这些产品不规则且体积较大,来料必须规整,不然后面上料没办法二次精确定位,除非用相机抓拍,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在前道工序就考虑后面自动取料的问题。

你这个产品,还要防刮花,前面规范摆放,肯定有利无弊。

你很活跃嘛,哈哈

网友B:
要完成自动上料就要先解决来料的规律性,随意摆放不可取,至少要摆放整齐,或在自动上料前加一个理料的过程,然后按一定的规律进行定位,取料,上料,可以用吸盘或者有一定柔软度的手臂,还要考虑产线上的可操作空间,需要达到的节拍等等,最重要的是要有准确性和效率,总之朋友你有的忙了

楼主:
主要周转箱放不了几个,可能几分钟就完了,需要一直人工补给,CCD的话几个下来,成本就下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完成自动上料就要先解决来料的规律性,随意摆放不可取,至少要摆放整齐,或在自动上料前加一个理料的过程 ...

就是啊,那样做下来感觉就是占地就大了,起码来说,做成自动上料不能几分钟就需要人去供料吧,那样也不太现实,而且这么大的物料还有好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