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因笔测试清洁度问题,请大佬来解决!

楼主(2018-08-14):
你们好:
          我公司有批产品,客户需要表面足够清洁并能通过达因笔测试,产品是铝合金的零件,我们用的是酒精擦拭,然后塑料袋单个包装,刚清洗完去测试完全没问题,放置一段时间 再去测试就部合格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有达因笔 能测 表面清洁度吗?

网友A:
怎样的铝合金表面,本色?还是做过处理?

上照片看看

网友B:
难道加工的时候油渗进产品里了,用塑料袋装后渗出导致的
具体原因要试验以后才能有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的铝合金表面,本色?还是做过处理?

上照片看看

就这样的 ,表面没做过 其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加工的时候油渗进产品里了,用塑料袋装后渗出导致的
具体原因要试验以后才能有结论

具体清洗过程见图片 ,这都清洗不干净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塑料袋有问题,有滑石粉一类的东西

网友:
你先把塑料袋测试一下,塑料袋如果不干净就说明是塑料袋污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