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孔翻边的有效螺纹长度

楼主(2018-08-14):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关于钣金件孔翻边的作用,为什么孔翻边即使有凸缘高度,但有效的长度还不如不翻边呢。
比如说,T1的钣金,M3的螺丝孔,凸缘高度2mm,那么减去厚度无效的螺纹,那么不就还是1mm,为什么还要孔翻边

网友:
为什么要减去板厚度?   1mm板翻边了那么有效螺纹的厚度就是2mm  而且翻边以后不用倒角 ,可以直接攻牙,   翻边后金属材质经过了挤压,螺纹强度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