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M4的螺牙需要打多少的光孔?

楼主(2018-08-14):
现在攻M4的螺牙,需要打∅多少的光孔,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公称直径4减-牙距(铁板)

网友:
3.2,没毛病

网友:
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公称直径4减-牙距(铁板)

恩恩,这个牙距是多少啊,有的说0.7,有的说0.8

网友(点评):
0.7 你把基础的搞清楚啊!我们说的一般都是粗牙。具体怎么记住,其实很简单。以M12作为分界线……一个老工程师和我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个牙距是多少啊,有的说0.7,有的说0.8

细牙0.5   粗牙0.7

楼主:
有的说是3.3啊?不知道那个是

楼主:
这还有材质这一说呢?、、是普通粗牙

网友:
标准是没有材质这个说法的,但是实际加工时根据不同的材质会选择加工的孔有少许区别的

网友B:
打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45钢打3.3       6061打3.2

网友:
3.5

楼主:
这个是细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45钢打3.3       6061打3.2

恩恩,谢谢

网友:
3.2没毛病

网友:
一般3.2可以了。

网友:
底孔打3.2mm是可以的

网友:
3.2

网友:
螺牙底孔在机械设计手册上能查到。

网友:
一般3.2

网友C:
铸铁和钢是不一样的,一般铸铁的光孔大一些,而钢的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和钢是不一样的,一般铸铁的光孔大一些,而钢的小一些

xiexi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说是3.3啊?不知道那个是

3.2和3.3没多大区别吧,标准上45#钢应该是3.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和3.3没多大区别吧,标准上45#钢应该是3.3吧

要求精密一点的话,就有区别了;谢谢

网友:
3.3底孔,0.7牙距

网友:
一直用ø3.3的打孔

网友:
应当叫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