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一装配就崩溃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14):
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一装配就崩溃了,零件不复杂,随便两个零件装配都奔溃是什么原因呢?跪求大佬

网友A:
不要开启桌面整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开启桌面整理,试试看。

谢谢呀,刚刚试过不行呀

网友:
你对它做了什么!!! 如果是正版的联系SW客服 盗版的就卸载重装吧

网友B:
换个零件试试

网友:
话说SW17怎么是这么个界面了,不是白色吗

网友C:
装配方式很多种啊,你用哪一种崩溃的。CTRL+、直接插入新零件、还是右侧文件夹拖入。重新启动一下。不建议用太高版本的。建议用2014 2015 2016  SP5版本的  2017 2018的暂时不要用。

网友D:
是不内存不够了,尝试一下把不用的后台全退了试试

网友:
我以前用的16的也是一画大点的图就会崩溃,装配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零件试试

各种方法试过了,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内存不够了,尝试一下把不用的后台全退了试试

不是内存的事啦,我内存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方式很多种啊,你用哪一种崩溃的。CTRL+、直接插入新零件、还是右侧文件夹拖入。重新启动一下。不建议 ...

三种都试过了,全部奔了,我重装了还没装好,卸载不干净

网友(点评):
百度有教程,去注册表删除,只要看见包含SW就删除好了。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你就会了,别太急!一定要安装SP5的

网友E:
你用的盗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盗版吧

论坛里有几个用正版的?

网友F:
这种情况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痛快重新装软件,要不,动不动出现快速退出,更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痛快重新装软件,要不,动不动出现快速退出,更恼火。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种都试过了,全部奔了,我重装了还没装好,卸载不干净

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