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杆设计规范

楼主(2018-08-14):
因为项目需要,需要在户外安装一个摄像头,所以打算装一根立杆,立杆的粗细、高度;横臂的粗细、长度还有地笼的设计都有什么要求么?有没有相关的行业行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有啊,做交通灯箱行业的应该都知道。我以前接触过沿海路灯桅杆的工作,但是后来没做。沿海的和内地的要求有区别。你可以上淘宝上看看,搜索类似的产品,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做交通灯箱行业的应该都知道。我以前接触过沿海路灯桅杆的工作,但是后来没做。沿海的和内地的要求有 ...

淘宝上卖的是成品,我想自己做,不知道需要符合什么设计规范

网友:
新旧,老少,奇正。
老者喜旧喜正,
少者喜新喜奇。

网友B:
为什么不会百度?

网友:
直接后面标准件即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会百度?

这些都是没用的,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设计规范,只有一个抗风等级和抗震等级要求,但按照那个计算根本不需要很大的管材,但实际上市面上用的立柱都比这个大很多,所以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