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Cr13调质的疑问?

楼主(2018-08-14):
我们现在有一条曲轴,以前是用QT600-3的材料铸造的,但是由于批量小,不经济,改用20Cr13棒料直接车削成形。QT600-3的力学条件如下:
抗拉强度 σb (MPa):≥60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370
伸长率 δ (%):≥3
硬度 :190~270HB

现在我们20cr13调质处理,理论上:
抗拉强度 σb (MPa):≥635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40
伸长率 δ (%):≥20
硬度 :235~325HB
但是我们是一个棒料去调质,车削后不知道中间是否还能保持这个力学性能。详见图

网友:
图纸上调制硬度325感觉有点高了,你可以去看一下连接的这个帖子https://wenku.baidu.com/view/8ce7ca40e45c3b3567ec8b97.html

网友A:
虽然从材料性能上可用20cr13替代QT600-3,但你这个材料变更需要客户偏差认可,毕竟是类型不同的两种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从材料性能上可用20cr13替代QT600-3,但你这个材料变更需要客户偏差认可,毕竟是类型不同的两种材料。

可以的   我们签合同时只注明了使用寿命,材质不做硬性要求。

网友:
应该可以的,调质会把机械性能更好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