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动圆盘设计求助

楼主(2018-08-14):
如图所示一个圆形的可转动的圆盘,下面有一突出装置,现在要通过一个结构能够实现下面突出装置能够向左或者向右沿着圆心转动30度。如何实现这种转动。        圆盘和突出的装置是一体的。

网友:
凸轮分割器

网友A:
实现这种功能方式太多了,建议直接去复习下机械设计.曲柄摇杆机构什么.

网友:
直接用气缸也可以啊

网友B:
可选择的结构太多了,楼主困惑在哪里?

网友(点评):
困惑这与你所说的太多了是哪些?因为现在的设计(我接触的)能用电机、气缸代替的包括我自己哈绝对不会用机械结构,一个想不出来,第二根本想不出来,第三网上好多的机械结构动画也就是欣赏一下,没有几个会去运...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机械人,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现这种功能方式太多了,建议直接去复习下机械设计.曲柄摇杆机构什么.

估计lz想分度,然后到了某个分度,还想正反微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选择的结构太多了,楼主困惑在哪里?

嗯,第一个就是直接用电机的话可以是可以但是运动贴合的不是很好,想用个机构吧。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lz想分度,然后到了某个分度,还想正反微调角度?

没,就是单纯的实现这个动作的。我这就去看曲柄摇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就是单纯的实现这个动作的。我这就去看曲柄摇杆。。

直接用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私服电机不行?

网友:
如果仅仅的旋转30度,那连杆机构也是可以实现的。角度不大,好做的。

网友:
电动转台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圆盘和突出的装置是一体的。怎么一体了?必须有相对旋转幅度啊,只有+/_30°这个位置吗?一点也不难,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气缸就可以了

气缸不能用,用电机的话 应该选用什么样子的电机呢,步进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