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轮加钢板分摊自重方案

楼主(2018-08-14):
最近碰到个问题:设备太重,楼板承受不了!
由于设备的落脚点面积偏小,局部荷载楼板无法承受,因此,厂房设计方面建议:在局部落脚点下方增设一块200*200*20mm的钢板(钢板需镀锌处理)。
考虑到设备需要直接在原来的脚轮下面放一块钢板,设备不是很稳定,困于没有好的方案,请教诸位!谢谢!

脚轮

脚轮

设备

设备

脚轮尺寸

脚轮尺寸

网友A:
设备位置定好以后一般要加固定角板

网友B:
再焊接个底座,把设备放在底座上

网友C:
如果只是楼板无法承受压强,可以考虑买一整块的铁板放在设备下方。应该也没多少钱。
如果只整体称重超了的话,基本就无解了。

网友:
焊一堆调整地脚

网友D:
弄几块厚钢板配楔形垫铁

网友E:
铝型材机体,能承受多重,超过楼板荷载?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因为带垫脚脚轮因为设备的重量,如果直接放在楼板上会导致楼板坍塌的风险吗?
其实楼主可以在设备的下面埔一整块三毫米厚的花纹板,从而增加接触面面积,放置因为垫脚接触面小导致楼板破损。

网友G:
设备安装角落还要移动吗?如果不移动,楼主参考2楼的结构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设备就是这种固定方式。

网友H:
我们的机台有大理石
中间一段估计就有五吨左右
比你这机台应该重多了
脚杯下面放的镀铬的铁板承重
宽度二三十厘米,厚度不到二十毫米

网友I:
设备重还用铝型材做底部框架吗.......

网友J:
倒是一个临时性的棘手问题,解决办法有:
1.盖房子或换房子,
2.楼板全面用钢板加固,钢板的重量可能比那个设备相当,
3.不要听人说,自己估算行不行!楼板的许用应力可以类比,最好是试验得出结论。

网友:
脚轮只是为了移动方便,大型设备移动到位应该换成垫脚啊。另一方面既然脚轮能承受设备的重量,说明自重并不很大,如果机器震动较大换成钢板+橡胶垫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铝型材机体,能承受多重,超过楼板荷载?

我也这么认为,脚轮能承受的机器,自重不会非常大。这样的静载荷对楼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很重就安装位置尽量靠近梁柱,楼板最怕震动产生裂纹,如果机器工作的时候震动很大需要做减震处理

网友L:
这楼板也是够不结实的。

网友M:
在整个设备下垫块花纹钢板4-6的厚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位置定好以后一般要加固定角板

这个应该是要在底板上打膨胀螺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焊接个底座,把设备放在底座上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焊接的底座如何和原设备的地脚连接?

网友(点评):
我说的底座只是增加受力面积而已,你原设备的地脚与地面怎么连就与底座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楼板无法承受压强,可以考虑买一整块的铁板放在设备下方。应该也没多少钱。
如果只整体称重超了的 ...

整体没有超重,只是局部压强的问题。加一块铁板的应该可行,但不知道要多厚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几块厚钢板配楔形垫铁

这个主意不错,原来的脚轮保留,方便移动,再新增楔形调整垫铁和固定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型材机体,能承受多重,超过楼板荷载?

这个铝型材框架计算过负荷,是足够的。主要是设备在4楼,受力点是小脚杯(φ80mm左右),单点压强大!另外设计标准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因为带垫脚脚轮因为设备的重量,如果直接放在楼板上会导致楼板坍塌的风险吗?
其实楼主可以在设 ...

是的,因为脚杯直径小,单点压强大,楼板的环氧树脂层开裂了,但主体楼板是完好的。3mm不知道行不行,我再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备安装角落还要移动吗?如果不移动,楼主参考2楼的结构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设备就是这种固定方式。

最好是能移动,2楼的结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的机台有大理石
中间一段估计就有五吨左右
比你这机台应该重多了

请问,是直接把脚杯放置在铁板上吗?这样设备震动的话,不会产生位移吗?我觉得像2楼那样,再加一个固定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备重还用铝型材做底部框架吗.......

这个,铝型材框架计算过了,负荷足够,只是设备单点压强大,楼板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倒是一个临时性的棘手问题,解决办法有:
1.盖房子或换房子,
2.楼板全面用钢板加固,钢板的重量可能比那 ...

支持第三条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这么认为,脚轮能承受的机器,自重不会非常大。这样的静载荷对楼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很重就安装位 ...

主要是设备底下支持的就几个脚杯(直径φ80),单点压强大。减少震动是一个考虑的点,靠梁布置设备是可取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整个设备下垫块花纹钢板4-6的厚的就可以了

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铝型材框架计算过负荷,是足够的。主要是设备在4楼,受力点是小脚杯(φ80mm左右),单点压强大!另 ...

啥楼板内部有环氧树脂层?是不是修补防漏加的?
普通厂房承载,一般是500kg/m2;

增大接触面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直接把脚杯放置在铁板上吗?这样设备震动的话,不会产生位移吗?我觉得像2楼那样,再加一个固定 ...

用冲床那种橡胶板,是否减震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楼板也是够不结实的。

的确,一般厂房楼板载荷设计值可以达到400Kg/m2。

网友:
使用几个类似螺旋千斤顶的结构把设备调平固定,使得轮子不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楼板内部有环氧树脂层?是不是修补防漏加的?
普通厂房承载,一般是500kg/m2;

主要是防静电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冲床那种橡胶板,是否减震效果更佳?

可以考虑加一层橡胶垫,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直接把脚杯放置在铁板上吗?这样设备震动的话,不会产生位移吗?我觉得像2楼那样,再加一个固定 ...

我们设备震动比较小,不会产生位移
你的把脚杯升起,不用脚轮支撑,应该也不会位移吧?下面再加个铁板也没什么影响,如果本身脚杯支撑都会有位移,建议二楼的方式靠谱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焊接的底座如何和原设备的地脚连接?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设备震动比较小,不会产生位移
你的把脚杯升起,不用脚轮支撑,应该也不会位移吧?下面再加个铁板也 ...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