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大装配体太慢了,大神们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2018-08-14):
如题,做设备开发,一台设备动辄上几千个零件,打开装配体得几分钟,打开组件又几分钟,切回大装配体又是几分钟;虽也用了一年多,可是完全习惯不来啊,空把时间浪费了。
  打开装配体时查看了CPU、显卡、内存使用率,CPU 20%左右,内存50%左右,显卡20%? 各路大神可有办法改善。

以下是电脑配置

电脑型号        戴尔 Precision Tower 7810 Tower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2603 v4 六核
主板        戴尔 0KJCC5 ( 英特尔 Xeon E7 v4/Xeon E5 v4/Xeon E3 v4/Xeon D DMI2 - 6F00 - Wellsburg )
内存        16 GB ( 海力士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东芝 DT01ACA100 ( 1 T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Quadro K620 ( 2 GB / Nvidia )

楼主:
电脑配置没说,抱歉!
电脑型号        戴尔 Precision Tower 7810 Tower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2603 v4 六核
主板        戴尔 0KJCC5 ( 英特尔 Xeon E7 v4/Xeon E5 v4/Xeon E3 v4/Xeon D DMI2 - 6F00 - Wellsburg )
内存        16 GB ( 海力士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东芝 DT01ACA100 ( 1 T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Quadro K620 ( 2 GB / Nvidia )

网友A:
换PROE,比较流畅,SW比PROE卡,我两种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ROE,比较流畅,SW比PROE卡,我两种都在用

12年开始用proe,去年换SW,感觉还是SW好用些,就是慢。。。proe响应速度真的是舒服,哎~

网友:
电脑很好了。文件太大!

网友:
K620这种低端卡怎么还在用,换最新的p6000
还有你的CPU主频低了点,换高主频I7  或者I5,这个服务器CPU只是多线程厉害
硬盘也是居然用机械的,换M.2 固态硬盘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螺丝螺母等紧固件也都显示出来了,这样确实卡的。

网友:
建议加个固态硬盘,会快很多

网友:
换inventor吧

陈伯雄自己都无法适应inventor的版本更迭带来的种种问题,你Y的别出来坑人行吗

网友:
一个简化表示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硬件上不说了,软件上可以,轻化,大型装配体模式,如果是外部参考文件可以考虑中望3d查看是很快的

网友B:
那个你把装配体轻化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你把装配体轻化一下哈,

一般大装配体是会自动轻化的

网友:
换台好电脑就解决了。关键显卡要好。

网友C:
Radeon RAMDisk Configuration Utility
用这个把4个G的内存转换成硬盘,三维文件放这个硬盘上,然后SW的临时文件和自动备份文件都设置在这个盘上,速度提高一半。

瓶颈在于机械硬盘,实在太慢了。内存加上去,用虚拟技术尽量少跟硬盘打交道。

网友:
大型装配体模式打开会好一些

网友D:
CPU是服务器CPU  cpu不支持内存DDR4的 只支持DDR3   硬盘是机械硬盘  建议附加固态硬盘 并且把SW软件安装在固态上,

网友E:
上固态硬盘,你这配置很好了,所谓大型装配体,有多少个零件呢,我这大型装配体有两千个零件左右,你这配置比我的高多了吧

网友F:
问题可能出在某个零件的显示上。可能那个零件有不确定关联,趋向于O的尺寸,阵列趋向于无穷大,无论如何应该把那个零件简化。
装配关系有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deon RAMDisk Configuration Utility
用这个把4个G的内存转换成硬盘,三维文件放这个硬盘上,然后SW的临 ...

估计悬,上个月做备份的时候设计路径下的文件有20G左右,三维文件占一半的话也有10G了,还是考虑加固态盘吧

补充内容 (2018-8-15 14:56):
原来如此,试试看。多谢赐教!

网友(点评):
只需要把当前工作频繁用到的放在虚拟盘,同时在机械盘做备份,其余存档还是放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是服务器CPU  cpu不支持内存DDR4的 只支持DDR3   硬盘是机械硬盘  建议附加固态硬盘 并且把SW软件安装在 ...

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固态硬盘,你这配置很好了,所谓大型装配体,有多少个零件呢,我这大型装配体有两千个零件左右,你这配置 ...

平台不错,但其实配置很中庸。刚查了一下,整机打包有一千个文件,装配体大概也是两千个零件左右。其实不仅是大型装配体打开慢,就是几十个零件的小装配切换窗口时也很慢,不知装固态盘是否会有改善。方便告知一下你的配置吗,看有什么能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可能出在某个零件的显示上。可能那个零件有不确定关联,趋向于O的尺寸,阵列趋向于无穷大,无论如何应 ...

多谢提醒,这些平时都会尽量避免,因为sw很喜欢报错,甚至我都不敢镜像组件,而是做配置或者存为两个组件。

网友G:
首先卸杀毒软件,SolidWorks装到固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卸杀毒软件,SolidWorks装到固盘里。

杀毒是不可能杀毒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杀毒的,只能是装固态提提速这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悬,上个月做备份的时候设计路径下的文件有20G左右,三维文件占一半的话也有10G了,还是考虑加固态盘 ...

@ktangwu    额,似乎有点麻烦,有很多在不同子文件夹里的借用件,打包出来的修改后就放不回去了。还是老老实实搞个固态盘吧。

网友(点评):
怎么打包出来修改呢?这样文件不是乱完了,得保证文件的唯一性啊!

网友:
把装配体里的零件轻化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