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加工保证对称度

楼主(2018-08-14):
(图片)

楼主:
尺寸31.8和49.1是分开加工的

网友:
0.1的对称度怕啥,机床找正直接加工就OK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不吧,学校练习都比这精度高啊

网友:
要求哪个尺寸对称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31.8和49.1是分开加工的

发帖问问题要说清楚所有的要素,材质、数量,材质如果是铁的话需不需要热处理
不知道你说说的分开加工是啥意思?问什么要分开加工,一起加工不出来?
   材质的不通,加工工艺变化大了,如果是铁的(45#,cr12,我们主要用这个所以拿着个举例),cr12还好一些,直接线割好了,这个公差变形基本可以忽略。
     如果是45#钢的话问题就来了,目测这个零件从头部到底面蛮深的,所以还是线割,但是线割在从一面割进去的时候割着割着就会变形(材料应力),所以需要调制或者退火,然后在加工
    如果需要淬火的话还是看什么材质,最好是先开粗在进行线割

网友:
关键是什么加工工艺,冲压件还是线切割加工?

网友A:
铣削加工的话,机床本身就可以保证这个精度的

网友:
樓主,你是開玩笑的吧!公差大到瞇眼都做得出來的。還是用這圖考驗大夥的實力壓

网友:
没有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铣削加工的话,机床本身就可以保证这个精度的

铣削加工的话,两段直线段的可以加工,带圆弧的铣削加工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削加工的话,两段直线段的可以加工,带圆弧的铣削加工不了吧。

数控铣削

网友:
这个公差要求不是随便干吗?

网友:
标注太简略。加工无确定。

网友:
讲道理  ,没什么难度啊。主要问题 太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削加工的话,两段直线段的可以加工,带圆弧的铣削加工不了吧。

可以用圆弧刀具加工,也可以使用成型刀直接加工,一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