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8-08-14):
黄色是加工件,铝质,内径270,壁厚5mm,高度90.只加工上下平面,内孔为基准,加工要求上下两面对基准垂直度0.1
现通过蓝色棕色圆柱,以及底部圆台定位,圆柱对角线间距略大于内孔直径,
通过旋转棕色圆柱,使工件略微变形夹紧,铣床加工上下面。
请问这种结构能保证垂直度要求么?

网友:
在四个圆柱上面装一圆盘,即用螺栓把圆盘固定在圆柱体上,圆盘上顶面低于加工件,圆盘的外圆面撑住加工件,这样撑加工件即使有变形,也是沿圆周方向,均匀的。

网友:
估计夹紧力不够。做个弹性涨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