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减速机箱体的散热与箱体表面做油漆与否是否有关系?

楼主(2018-08-14):
目前在做一个减速箱,测试时发现喷漆前后箱体表面温差有8-10℃,故有如上疑问。
虚心求教。
油漆厚度0.2-0.5mm.

网友:
做试验要在工况条件完全一致的条件下做,比如,稳定运行时间一样长,工作环境温度也一样,周围的通风条件也一样。

漆膜对散热应该影响不大。多做几次实验,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意思,持续跟进。

网友:
油漆影响散热啊,想要散热好一点,漆就涂薄一点

网友:
材料导热问题吧,首先减速箱内比箱外高是正常的,其次由于减速箱的运动时产生的热量通过箱体向外导热,这就看你的材料的导热率了,喷漆前后有差别,说明油漆对导热是有影响的

网友A:
这个不用疑问吧,油漆本身绝缘,热传导差,跟我们冬天穿件棉衣差不多,这有什么好疑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疑问吧,油漆本身绝缘,热传导差,跟我们冬天穿件棉衣差不多,这有什么好疑问的呢?

请问阁下知道棉衣隔热的原理吗。再说谁告诉你油漆是绝缘的,导热油漆知道吗,导电油漆知道吗。

网友(点评):
呵呵,阁下非要弄个导热的油漆来,这样抬杠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即便你导热导电了,请问有金属壳子本身导的快?哦,你又要问我本体是塑料做的不行吗?

网友(点评):
还棉衣隔热,你搞工业的不知道炉子是什么做的?外面包的什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有关系。主要影响辐射传导
辐射可能严重点。主要是油漆的颜色,最好是黑的
传导影响相对小一点,查一下油漆的物理性质。影响传导是因为传导路径中加了一层,是串联
一般减速器温度在60-80度,有8-10°的变化不可小视

网友(点评):
满嘴的胡JB扯,你自己查查隔热油漆的原理是什么,明明隔热油漆能降低表面温度,到了楼主增温,这是隔热油漆吗,对世界无知,没事成天意淫什么

网友:
@工业王子
概念一定要清楚,然后在讲什么胡说八道的事情
1)要弄清楚,那个温度高,那个温度低。这个帖子中情况,显然是环境温度低,减速器温度高(你该不会弄反了吧)。所以需要把减速器中热量转移到大气环境中(假定是暴露在空气中,如果是泡在水里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传导路径上尽可能减少阻碍。重点来了【所以没人会用隔热油漆】
2)油漆,作为热传导路径上的阻抗。如果简化计算的话,串联是合理的,而并联不合理。显然,在热传导路径上添加阻抗,肯定是不利于散热
3)热力学,是机械专业的必修基础课。都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