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背栽螺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15):
(图片)

网友A:
可能是背面焊螺母方便装配。

网友B:
这图画得,一点都不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得,一点都不像图。

这是客户图纸 我们要重新下图出零件的

网友:
问问客户是不是钣金用的压铆螺母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开个孔,背面焊一个螺母,装配的时候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背面焊螺母方便装配。

主要是想知道背栽是哪个方向 每次客户标正栽背栽都是比较混

网友(点评):
这图不是对称的嘛,哪边都一样吧

网友C:
这个国家有标准的,我们叫焊接螺母,还有一种是焊接螺柱,我们通俗的叫载钉,载螺母,而且有专门的设备焊接。焊接螺母有两种规格,一般在薄板安装上使用,螺母背面有突起的圆柱边缘,和板上的孔配合。直接放进去就可以自动定位。就像攻螺丝打底孔一样。一般都是三点焊或者满焊。根据紧固要求来定。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一般欧标设备经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国家有标准的,我们叫焊接螺母,还有一种是焊接螺柱,我们通俗的叫载钉,载螺母,而且有专门的设备焊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