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给与指点

楼主(2018-08-15):
本人菜鸟,从未涉及到机械设计。

因业务需要,需将15mm厚的真空绝热板折成下图形状,包裹管径为110mm的排水管。

请问怎么才能将真空绝热板折成想要的形状,如何设计简易的装置?

真空绝热板折弯包裹排水管示意图

真空绝热板折弯包裹排水管示意图

网友A:
岩棉的吗?好像没折过这类材料。按照板材的折弯工艺来说,做一个简易的上下模,仿型的。下模类似绝缘板,上模类似排水管。成型后可上折弯机折两边。对于圆弧,要试压确定弹性模量。然后成型。具体要试制,不行你就外协吧。有专门做这个的人

网友B:
百度会用吗

先百度真空绝热板是什么,
再百度一下管道绝热标准

网友C:
有绝热和保温的设计规范,上面有详细的要求。楼上已经把规范号和名称都给出来了,按规范设计,要不最后绝热或者保温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岩棉的吗?好像没折过这类材料。按照板材的折弯工艺来说,做一个简易的上下模,仿型的。下模类似绝缘板,上 ...

感谢你!

不是岩棉,是粉体压制成型然后抽真空封装而成的保温材料。在手工折弯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1、因为是真空不能破损,2、手工折弯后容易反弹,无法保证形状。

我会按照您提供的方法找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百度真空绝热板是什么,
再百度一下管道绝热标准

感谢你的回复。

我们公司主要做真空绝热板的,对产品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

求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折弯工艺,有没有设备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绝热和保温的设计规范,上面有详细的要求。楼上已经把规范号和名称都给出来了,按规范设计,要不最后绝热 ...

谢谢回复。

其他都基本论证,没太大问题。

主要是折弯工艺和折弯设备,公司没有动设备的,所以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