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8-08-15):
请不要复制粘贴

网友:
显示和输入参数和信息用的。跟触摸屏差不多用法。就是只能按键和显示基本文字。

网友A: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的知识出来刷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的知识出来刷分,谢谢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答案的问题出来发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的知识出来刷分,谢谢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答案回帖,谢谢

网友(点评):
百度出来的有什么不清楚的吗,看不懂?

网友C:
控制系统的文本显示器能显示现场设备的运行数据,也能进行简单参数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答案回帖,谢谢

请不识字的不要出来秀,否则丢不起脸,虽然你没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不要拿那些能百度到答案的问题出来发帖,谢谢

请不长脸的弱智不要出来现眼,谢谢

网友(点评):
刚注册,就开始出来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系统的文本显示器能显示现场设备的运行数据,也能进行简单参数设置。

我买了这些东西,卖家说电源不用买,我就没买。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这些东西,卖家说电源不用买,我就没买。回去研究研究。

一般是DC电源,5v~24V之类的。

适合简单的DIY,工业上基本很少见这种小文本屏,都是触摸大屏的HMI或者工业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DC电源,5v~24V之类的。

适合简单的DIY,工业上基本很少见这种小文本屏,都是触摸大屏的HMI或者 ...

感谢。内容清晰直观。

网友:
这种小型的单机用的比较多,一般就是监控运行状态,简单参数设置。对于技术参数,是保护起来的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里面有保养、维护,运行状态等等,除非设备故障需要强制命令操作。一般不允许进入改动参数。我还是维修的时候用的,厂家给的密码。用经验来回答,说的通俗一点,好理解。我也第一次知道它叫什么,对于HMI、通讯、协议等等,不做电气说多了人家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DC电源,5v~24V之类的。

适合简单的DIY,工业上基本很少见这种小文本屏,都是触摸大屏的HMI或者 ...

小项目,要显示的数据不多,用这种文本显示器足够用了,经济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