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连接是什么配合?

楼主(2018-08-15):
销孔连接是什么配合?  求指点

网友:
圆的就过盈配合

网友:
手册推荐H7/m6

网友A:
圆柱销是过盈配合,经常用在不用经常拆卸的精度一般的场合。 圆锥销应该是过渡配合。经常用在可以重复的精确定位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销是过盈配合,经常用在不用经常拆卸的精度一般的场合。 圆锥销应该是过渡配合。经常用在可以重复的精 ...

网友B:
销孔连接 看你用在啥场合
间隙 过渡  过盈 都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孔连接 看你用在啥场合
间隙 过渡  过盈 都有用到

是用在电机与联轴器的连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在电机与联轴器的连接上

不需要拆卸和转动的  一般都是过盈
需要拆卸和转动的  一般都是间隙或者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拆卸和转动的  一般都是过盈
需要拆卸和转动的  一般都是间隙或者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