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架的孔位公差如何保证

楼主(2018-08-15):
各位机械社区的大神:想咨询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方管焊接机架上面的孔公差该如何保证,工艺流程是先下好料,在方管上面打孔。还是焊接好机架,然后再在上面打孔。比如下图的这些孔位,该如何控制公差。

网友A:
焊后加工,要求高还得先退火

网友B:
个人觉得,架子上的孔只是用来固定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吧

网友C: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焊接的架子偏了几个毫米,都没法装,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加工,要求高还得先退火

方管焊接退火应该不必要吧,如果是焊后加工的话,有些孔不好加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焊接的架子偏了几个毫米,都没法装,头疼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图纸还没敢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架子上的孔只是用来固定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吧

有些东西是直接装在架子上,而且也要求精度的

网友:
架子上面还是不要打精孔吧

网友:
如果有精度要求那就要做模具了,不然一个方管架子根本不能保证。

网友D:
我觉得肯定是焊后加工吧,否则焊接过程中肯定会有误差,至于有些孔不方便加工,可能得想背的办法,比如把需要有位置关系的几个部件先焊接完毕,然后打孔,再和其余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肯定是焊后加工吧,否则焊接过程中肯定会有误差,至于有些孔不方便加工,可能得想背的办法,比如把需 ...

知道了,谢谢

网友E:
普通安装孔,先切管子打孔后焊接没问题。才不久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安装孔,先切管子打孔后焊接没问题。才不久做了一个

主要是发出去做,不放心

网友:
先看看GB的焊接通用技术,其次是从结构上下手。

网友:
个人觉得先打孔后焊接;可以把孔做大一些只要能固定就好,这样固定的东西有调整的空间;

网友:
是焊前加工孔,还是焊后加工。这要看对孔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又或者相关的安装孔就布置在单根梁上,就可以考虑焊前加工,成本低。如果焊接变形(包括矫形以后的变形)产生的误差影响到孔的使用,那就在焊后加工。

网友:
下料、拼装、焊接、车间防腐、钻孔、交检、入库。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把孔做大,强度要求不高,开槽口,有条件配焊/夹具,没条件有要求只能焊后打孔.

网友:
精度要求低把孔做大,强度要求低开槽口,有条件配焊/夹具,没条件焊后打孔.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准备焊后再钻孔。

网友:
我觉得焊接框架精度不高,除非焊接后上机床精加工,否则固定孔要留大公差,在设计上弥补。

网友:
1、对孔位置要求不高,焊接有工装能够将变形将至最低,并且在下料尺寸精度有保证的情况下,可以焊前钻孔,尤其是焊后无法加工的内测孔;2、对孔精度要求高,应该焊后加工孔,对于内测孔可以采用通孔,或者在结构上想办法解决;
3、对于在不同构成件上的不太相关的孔,可以将此架分成几个部分,各部分分别焊后钻孔,而后再将几个部分用螺栓固定或者焊在一起,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
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机架属于型材与钢板的焊接件,因为先是由型材锯切下料,各零件在下料过程中会产生几个毫米的误差,再把它们组焊没一体,更会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此类机架都是先拼焊为一体后,再加工装配孔和有精度的安装尺寸。

网友:
焊接件一般是焊接好之后,在加工上面的安装孔,如果有精度较高这么干。如果安装精度要求不高,安装孔设计时,就要给出调节量。

网友F:
你都用焊接的方管了。。。还要啥精度

网友G:
这样的问题还用讨论吗?不知楼主当机械工程师多少年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配钻架子上的孔

网友:
先焊接再配钻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问题还用讨论吗?不知楼主当机械工程师多少年了?

刚刚入行,还望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用焊接的方管了。。。还要啥精度

怕到时候装不上,不是要精度

网友H:
其实这个问题挺普遍的!

网友:
如果需要保证精度,焊接后又无法加工。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安装孔调整到便于保证加工的加工面,然后做多一级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个问题挺普遍的!

所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看了一下 23楼说的最详细,也最适宜,一般情况下用工装保证焊接精度,要求高非要焊接后加工孔。尽量结构上想办法做到能焊接后加工的一面

网友:
要求高的话 做个钻模板  焊接好了 钻

网友:
使用三维柔性焊接平台做焊接工件基础平台,焊接的工件更精准,15720241120

网友:
先加工后焊,作个模具把空定位好再焊

网友:
上工装 就这么简单。类似的方案我这里不要太多,你怕出现问题可以加我微信,13622986342 电话也是这个

网友:
这个要看后面怎么装配了,一般来说另外一个零件会设计成腰型孔来配合这个变形;如果要求很严,而配合的零件又没有设计成腰型孔就要后面使用定位模具配打孔了

网友(2018-11-05):
看模型应该不是用在啥精密的地方,下料打孔焊接完全能够保证。即使焊后加工手工钻都能解决那几个孔。

网友(2019-12-28):
把孔扩大,或者改腰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