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要标注哪些形位公差

楼主(2018-08-15):
想请问一下,这是自制的轴承座,两端放圆锥滚子轴承,对于这样一个零件,不知需要标注那些形位公差的比较好?急,在线等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标形位公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标形位公差吧

为什么这么说,能说的明白点吗

网友B:
公差值是否应该标系列值?比如H9或者J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值是否应该标系列值?比如H9或者J9之类的?

这个倒是不做要求,主要是针对形位公差,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零件上是否需要标注形位公差,如果要的话,哪些要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能说的明白点吗

轴承座又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你能把轴承装里不就行了么,固定孔留点调节量就OK了啊

网友(点评):
如果为了显得自己很厉害你可以标上垂直度,位置度和平面度

网友A:
还有我很好奇,你轴承座这个样子,为啥装圆锥滚子轴承?有径向力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能说的明白点吗

为什么要标形位公差,你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D:
我觉得你想标的话,两个放轴承的孔标哥同轴度,轴承孔端面和底座标个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标形位公差,你能说明白点吗

不是我非要标,我只是不知道需不需要标注,能不标的话那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想标的话,两个放轴承的孔标哥同轴度,轴承孔端面和底座标个垂直度,

意思就是标不标都可以吧

网友:
标,不标的话就指望加工者的素养了

网友:
中间的通孔没必要公差吧,不是避空的吗? 轴承位的同轴度要的,底面到中心轴线距离就算没有行位公差也该要个尺寸公差吧?

网友E:
总长尺寸没有,该标同轴度,垂直度,内孔劈空处没必要公差,表面光洁度要求太高,加工成本高.

网友:
最好标个俩个轴承孔的同心度
另外你俩个轴承孔中间的厚度36正0.02 最好不要这么标  最好标注为俩个轴承孔的深度
这样尺寸 容易检测

网友F:
中间孔为什么不做大?两个轴承之间用隔圈隔开,这样加工难度能降低不少,形位公差也可以保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中间孔为什么不做大?两个轴承之间用隔圈隔开,这样加工难度能降低不少,形位公差也可以保证。

中间孔比轴承孔大  反而难加工  怎么会降低难度了?   反而曾加加工难度了
中间大的话  如果是车床  需要用内孔槽刀
如果是加工中心  需要用T型刀
都没有中间是个小孔  易于加工
再说你买的隔圈  能有机械加工的底面平整?

网友:
1.两轴承孔的尺寸公差(精度等级根据你的使用条件,和轴承的要求)
2.轴承肩面和中心的垂直。
3.轴承孔中心与底面平行。如果有侧基准注意与侧基准平行。
对于一些需要预紧力的角接触轴承,还得考虑,轴承孔深度,压盖法兰面和肩面的平行(平行是便于预压量的控制)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你两个轴承安装孔是缺少了同心度的标注

网友:
一个最重要的形位公差要求是圆孔轴线对底面的平行度,至关重要。你肯定不想安装后轴一端高,一端低吧。

网友H:
要不要标看你实际应用有没有特殊要求,另外从你图上看你右视图为剖视图,那剖面线呢,还有粗糙度精度乱标,完全按照你的标注达到标注所需的精度加工的话你这个加工件价格不低啊.

网友:
你自己的设计要达到什么要求啊我看要标同轴度的要不装上轴承不同轴就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长尺寸没有,该标同轴度,垂直度,内孔劈空处没必要公差,表面光洁度要求太高,加工成本高.

这个是当时的草图,大概标的,,之后都改了

网友:
因为是两端放轴承,同轴度是必须要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不要标看你实际应用有没有特殊要求,另外从你图上看你右视图为剖视图,那剖面线呢,还有粗糙度精度乱标, ...

我知道,当时只是截了个草图,还没画完呢,后续都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间孔比轴承孔大  反而难加工  怎么会降低难度了?   反而曾加加工难度了
中间大的话  如果是车床  需 ...

中间避空没有尺寸要求,槽刀或T型刀都可以做。有同轴度要求的两个轴承孔可以一刀镗出,同轴度能得到保证。轴承隔套上平面磨加工,两端平行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
对于这样的产品,你可以打开米思米,怡合达等样本。看看标准的怎么标注的,你就参照标注。我每次自己做这些标准件,我都打开参考。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同轴度和垂直度

网友:
不需要标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间孔比轴承孔大  反而难加工  怎么会降低难度了?   反而曾加加工难度了
中间大的话  如果是车床  需 ...

其实人家说得挺有道理,但是如果中间的孔大,两个轴承的安装位置的孔,就可以一刀过去,保证同轴度。而不是说用什么刀之类的,因为你中间的孔本身就没要求,只要能避开就行了。然后这样做,你同轴度保证了,如果是躺床,还保证了这2个孔轴线与底面的平行度。垂直度,我觉得没必要标,端面上端盖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很好奇,你轴承座这个样子,为啥装圆锥滚子轴承?有径向力么?

怎么看出来是圆锥滚子轴承的啊?我还以为普通的滚珠轴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