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圆角怎么标注

楼主(2018-08-15):
如图片。以前一直用CAXA电子图板,最近用autoCAD时遇到一个问题。做圆角标注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小段引线,而且箭头不是在圆弧上。每次都要打散之后再平移。

网友:
单独修改 圆弧标注特性

网友:
其实我觉得那一小段圆弧不用管它也行

网友A:
直接用多重引线,然后自己写R多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多重引线,然后自己写R多少,怎么样...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