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挂钩钣金加工,请教

楼主(2018-08-15):
请教各位大神,类似图片中的这种挂钩,在钣金加工中,除了冲压模具、焊接之外还有什么加工方法啊?

网友A:
做成两个零件,锁在上面,不可以吗,这样成本还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两个零件,锁在上面,不可以吗,这样成本还低一些

是不是两个零件焊接呐?

网友:
少量的做成两个焊接比较快。

网友:
铆接也可以

网友B:
一般就冲压,我们有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冲压,我们有个差不多的。

我也觉得冲压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折弯啊

网友:
冲压,但是数量好个人感觉还是两个零件焊接好。

网友:
这种批量大的话数控冲床开个模具也不贵,冲压最合适不过了,焊接太麻烦而且耽误工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零件焊接呐?

不是,是用螺钉连接

网友:
冲压可能不行,不够材料啊。冲裁口的尺寸长和耳朵整体尺寸长比是多少?

网友(2018-10-31):
冲压好像简单点

网友:
一个就冲压 另外一种就分开 成两个工件来制作推荐第二种

网友:
开磨具冲 少了就焊接

网友(2018-12-08):
模具一次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