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SW,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打开e-drawing文件?

楼主(2018-08-15):
除了SolidWorks,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打开e-drawing文件?

网友:
发个文件上来我们试着帮你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一定是搞错了,SolidWoks根本打不开edrawings格式,该格式只能且唯一被edrawing软件打开

网友:
楼主,你打开e_drawing,在这个环境下打开你的文件,然后把你要保存成e_drawing的文件另存成”*.exe”文件,然后,在电脑上没有安装solidworks软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打开e_drawing文件。
*.exe是一种可执行文件的格式,不需要安装设计软件,就可以打开文件审阅,查看。

网友A(2018-10-24):
|晓昀发表于 08-15 18:55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18-8-15 18:57 编辑

楼主,你打开e_drawing,在这个环境下打开你的文件,然后把你要保存成e_drawing的文件另存成”*.exe”文件,然后,在电脑上没有安装solidworks软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打开e_drawing文件。

*.exe是一种可执行文件的格式,不需要安装设计软件,就可以打开文件审阅,查看。

以前经常这样给客户,可是客户全都反馈打不开,就没用过了,连3d pdf请对方 adobe Acrobat下载安装都说公司装不了。。。最后用图片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经常这样给客户,可是客户全都反馈打不开,就没用过了,连3d pdf请对方 adobe Acrobat下载安装都说公司 ...

*.exe是可执行文件,不用在solidworks软件环境下就可以打开文件,也不受版本高低的限制。